[求助] 关于Quartus和modelsim的仿真

楼主(2010-03-28):
新人发帖,请教各位几个问题:
1.Quartus综合完成后会生成.vo文件,编译后.sdo文件。请问.vo文件中是否也包含延时信息?
2.能不能用modelsim对Quartus编译好的工程进行RTL级仿真(RTL级仿真是指不带延时的那种仿真吧~~),请问需要添加哪些文件到工程中去?

网友:
1、包含了元件的延时信息
2、可以,如果涉及到ALTERA的IP仿真,需要加入ALTERA的对应仿真库,其他操作类似于一般的仿真,就是源代码和testbench的代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