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 time检查

楼主(2010-03-28):
rtl compiler 里有没有检查hold time的命令
或者这一步不需要检查hold time??
3x

网友:
这一步不需要检查hold time

网友(2011-02-15):
回复 楼主:

    xiexie

网友:
布局布线后再查hold. 在RTL级的延时估计用的是叫做“WLM, wire load model”的估计方法,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统计估计。之后的RC提取延迟估计才比较准确,这样时钟和数据的关系有了,才有hold问题。

网友:
一般synthesis時會修過setup time
到了APR時才會修hold time

网友:
report timing in design compiler, it will display a long path of ur design...

网友:
剛好也想問此類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