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3-28):
我对继电器不熟,请高人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还有这个继电器的选用我也不熟悉。谢谢了!在线等,急,急!!

网友:
太专业了,我也看不明白,期待

网友:
拍的很清楚  可惜不懂啊~

楼主:
那这个不全的图左边继电器这边画得规范吗?SB2是不是所谓的行程开关是不是按一下13,14接通;23,24不通再按一下13,14断开23,24接通是不是只有这两种状态?还有这个不全的电路实际上是由几个继电器组成?如何判断电路一共有多少个继电器,哪些时属于一个继电器的。我想不是画在一起的常开常闭触点是一个继电器的吗?如下图,下图这样画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共是两个继电器是吧?甲乙两地同时控制一部电机的启动。

楼主:
有高人回复说
sb1~sb4为两地开关,于sb2并联的KM是辅助触点。SB1.SB3串联它的颜色按规矩应为红色,含义为停止按钮。。SB2.SB4为启动按钮。此中的KM为自锁触点,块形KM为接触器线圈,右边的图形符号为热继电器,起安全保护作用
是不是啊。但我还是不懂。这些开关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
高人的说

网友(2010-04-28):
SB2或SB4被按下去后(点动),KM线圈通电,相当于励磁,吸合那个开关KM,形成自锁,SB2和4打开了,KM仍然通电,SB1和3随便弄按哪个就断开了。热继电器就像保险丝一样,温度过高就断开

网友:
高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