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ummy问题

楼主(2010-03-28):
小弟现在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在数字电路版图设计过程中,版图中的dummy是在encounter中加,还是在virtuoso中加呢?如果是在encounter中加,该如何添加呢?(我用的cadence的工具),麻烦各位了。

网友:
dummy 的作用有很多种,看你是为什么加了
数字的dummy 一般是保护重要信号线、匹配这类的,加的不是很多吧
模拟的倒是很多,不知道你具体要干什么

网友:
setMetalFill
addMetalFill
verifyMetalDensity

用这三个command,具体自己看看help

楼主:
谢谢 射门靴 的帮忙

网友(2011-08-17):
回复 网友A:

有对应的菜单选择吗?
就是图形界面中点哪个菜单就可以执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如果只是想为了满足金属密度呢  手动加的话  怎么加呢  请教下  是不是就是普通金属啊  因为我这个华虹nec的库中没有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