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原语FDRSE的功能

楼主(2010-03-28):
假设有一信号X输入FDRSE实例的D端,输出为Y,时钟为10ns。则用Modelsim仿时,Y比X延时了100ns。这是怎么回事?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另外,如果我想看FDRSE的datasheet,该去哪儿找啊?

网友:
这个有什么datasheet。不就是一个带reset,synchronous set 和clk enable的D触发器吗。自己都能画一个出来。至于为什么延迟了100ns,我也完全不能理解。仿真精度没设错?

网友:
应该是timescale不一致导致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可以看看reset信号什么时候releas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仿真精度设置的都是 1ns/1ps。
刚才发现,如果我的X信号赋值为1,则Y的前100ns为0,然后才为1;如果X赋值为0,则Y一直为0。这会不会是因为什么GSR?

ps:FDRSE原语ms就是一个触发器,它跟以下语句有什么不同呢?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Y <=X;
end

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if (rising_edge(C)) then
      if (R = '1') then
        Q <= '0' ;
      elsif (S = '1') then
        Q <= '1' ;
      elsif (CE = '1') then
        Q <= D ;
      end if;
    end if;

这是VHDL的写法,希望你能看明白

楼主:
谢谢ls,看明白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100ns的延时。。

网友:
你的R,S,CE信号初始值都对不对?比如说,正常工作时,R和S应该是相反的值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