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modelsim中仿真ram

楼主(2010-03-28):
我用的altera的芯片,quartus+modelsim,以前做过仿真ROM的,就是将mif文件通过quartus转换成hex文件,再修改modelsim的一个安装文件,不知道RAM的仿真是不是也是这么做
我把quartus中通过向导生成的RAM的.v文件拷贝到modelsim中不能用说是端口没有匹配,不知道还要拷贝那些文件到modelsim的工程文件夹下面,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我已经用quartus例化了一个RAM了,只是在modelsim里面编译没有通过,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来看看啊

网友:
一般使用IP化的东西,都需要在仿真库中包含有该厂家的IP仿真库才行,不是直接就能进行仿真的。不知道你是否编译了ALTERA的元件库到work中,或者映射到你的工作目录下?

楼主:
已经开始调试了,好像有一些东西了,想墙请教有经验的各位仿真RAM,一共要哪些文件
比如说仿真ROM的时候,除了quartus生产的.v还有mif文件用来放ROM里的数据,不知道RAM需不需要类似这种文件,不然存入RAM的数据放在哪里呢

网友:
需要altera芯片的ip库,你在quertusII里面生成的.v文件只有例化的信息的
你可以直接在quertusII里面直接选择modelsim进行仿真

楼主:
生成的RAM里面有个控制信号WREN,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不管将它置高还是置低,都是一直读ram里面的数据,怎么分开控制ram的读和写呢,是不是要用双口RAM?

网友:
wren应该是写使能吧,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单口的读写是肯定可以实现的。

网友(2010-06-17):
关于数据问题:RAM应该在开始时默认为0的,至于仿真...我是自己写的RAM所以都好说,仿真的RAM不太清楚,如果有初始化数据的话是和ROM的方法一样。wren是写使能,具体怎么用最好参见IP说明或者附带的时序图。

网友:
恩,如果是仿真,默认就是不定态了,如果没有初始化数据,也可以在该RAM外封装一层逻辑来实现初始化。

网友:
用IP构造的RAM,仿真时可以先把一组数据写入到RAM,然后再进行读取,看读出来的数据是否与你写进去的数据一致。个人觉得不管是单口SRAM还是双口SRAM,仿真访求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如果是前仿,把库文件加到仿真文件中即可;如果是后仿,把网表和SDF文件放进去

网友(2011-03-28):
我使用sopc搭的系统里面使用到了on chip memory,然后使用了一个自己的数据文件.hex对它进行了初始化,接下来我该怎么样才能使用到这么数据呢?请教高手

网友(2014-10-20):
一般我做会自己写个简单的RAM做仿真,跑FPGA时用QUARTUS产生。。

网友(2020-11-01):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