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VM的一个大问题,你遇到过吗?

楼主(2010-03-29):
`ovm_object_utils_begin(transfer)
    `ovm_field_int      (addr,           OVM_ALL_ON)
    `ovm_field_enum     (xbus_read_write_enum, read_write, OVM_ALL_ON)
    `ovm_field_array_int(data,           OVM_ALL_ON)
    `ovm_field_array_int(wait_state,     OVM_ALL_ON)
    `ovm_field_string   (master,         OVM_ALL_ON|OVM_NOCOMPARE)
    `ovm_object_utils_end
在运行OVM验证平台代码时,我发现各个组件的类似以上这些宏定义都没被运行,也即没有被运行命中,报如下的警告:
Condition Coverage ignoring this statement: unsupported variable type, not a scalar。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您遇到过吗?

网友:
会不会和你的覆盖点的定义有关系呢?我没用过xxx_enum的,其他三个宏都是有效的。

网友:
以上的那些宏应该在ovm.svh或者其他文件中都有定义的
另外,check是否加了-ovm选项编译,或者-ovmhome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