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带隙基准电压的波形会随温度上升或下降而下降(向下凹)

楼主(2010-03-29):
file:///c:/ref.jpg 为什么带隙基准电压的波形会随温度上升或下降而下降(向下凹)?为什么波形会这样啊?

网友:
因为你的每条支路的电流太大了,把电阻调大,电流调小。

看不到你的图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图传不上去

楼主:
我不太理解的是波形是两端下弯的呈拱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凹,上凸的情况都碰到过,我觉得是BG电压由具有正温度系数的电压V1和负温度系数的电压V2相加得到,如果 |dV1/dT| 随温度增大,而 |dV2/dT| 随温度减小, 那么BG的电压的温度系数就会从负的变成0,然后再变为正的,从而就会出现下凹的情况。 你可以仿真看看这两个值随温度变化情况。

网友:
好像是由晶体管的二阶温度系数决定的,一般双极带隙基准温度曲线向上凸(和楼主说的不一样),利用MOS亚阈值做的基准温度曲线向下凹。

楼主:
我是用双极带隙基准+放大器做的,是非常传统的那种带隙基准。突然被老师问了,这个问题,一下傻了……

网友:
看不到图 我也是最近做一个bandgap电路的反向设计  希望多学点这方面的

网友:
detVBE正温度系数与VBE负温度系数补偿的结果,一般在室温下要保持零温度系数,因此室温下曲线一般位于最高点,高温和低温下都要低一些

网友:
7楼是正解,是diode的二阶温度系数决定的,经典温度补尝只是补的一阶温度系数,找gray的书看看好像有推导

网友(2011-01-18):
不错,7楼说的很对,向上向下没什么大碍,我还见过向上凸的亚阈值MOS 基准,精度和温度系数高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It's up to your resistor-type 2nd temp coilficient. nothing with BJT.
you know, poly resistors have at least negative(about 50/Sq) and positive(about 2k/Sq) temp coilficient. if you used high resistor/Sq, you will find the 2nd effect rain bow(Up and Low)...
especially when higer oder temp compensation.

网友:
如果你采用的是普通结构,VREF=Vbe+K(d)Vbe 曲线一般是上凸的。
这是因为Vbe负温度不是线性的,温度高的时候变化大。

如果你的曲线是下凹,很有可能是你的运放设计的不好,温度变化时候,出现比较大的增益变化。查看一下,你的运放输入两端,是不是已经不相等了,随着温度的变化?

网友:
这个说法还比较靠谱,前面的所谓二阶效应基本上不靠谱。。。

网友:
PTAT本身对于温度变化并不是线性的,要想提高提高温漂性能,非线性的补偿是需要的,有兴趣可以看看
curvature-corrected bandgap

网友:
hao a xiexie a

网友:
我的理解是跟diode的二阶温度系数及电阻的温度系数有关

网友:
看不到图。
你是仿真的结果吗?那可能是 model的问题,但实际做出来基本都是“彩虹”,
因为vbe的负温度系数会越来越大,而VT是线性正温,所以会曲线肯定会下降。

网友:
    然也。。。。。。所以说之前说什么二阶效应,基本上是照猫画虎,脱离实际,不足为信。

网友:
大多数正常情况都是向上弯的。
有少数情况下会向下弯。比如:bandgap核心和输出部分的输出电阻随温度变化不同;电阻的温度系数比较奇特;运放的失调电压影响等。

你可以直接用,不细查原因。也可以找出来什么原因影响成向下凹的。
比较笨的方法是用理想元件代替电路中的运放,电流镜,电阻等。逐个替换,直到换了某个忽然向上凹了,就是那个影响的。

网友:
和bipolar的模型参数有关

网友:
高阶温度系数造成的!

网友(2023-09-19):
bandgap vref 随温度的变化曲线是上凸还是下凹,取决于Iref 使得current mirror的PMOS是出于哪个位置。PMOS/NMOS的 drain current随温度的变化有两个区间:CTAT和PTAT区间,中间有个TC=0的点。drain current的温度变化决定于两个因素:VTH和mobility. 所以如果Iref选取的值使得PMOS在PTAT区间,那边就会出现下凹的VREF曲线,反之就会得到上凸的VREF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