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从下面这个FPGA的综合结果,能够知道这个模块的一些什么信息?谢谢

楼主(2010-03-29):
请问从下面这个FPGA的综合结果,是否能够知道这个模块的需要多少们的资源,还有啥其它信息?谢谢

楼主:
图片,希望看得到

网友:
用了多少门很难估算了。只能大概算算用了多少lut。而且你还用了dsp block。最好取消dsp block。看看用了多少lut就大概有数了。
如果你想移植到别家的产品上。直接用那家的软件综合一下最好。各家产品结构不一样。综合器出来的东西还是很大区别的。

楼主:
请问,
如何取消DSP block呢?

网友(2011-11-27):
这个一目了然啊,要看看synopsys的综合结果,那可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