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编译报错

楼主(2010-03-29):
quartus编译程序时候报错out of memory in module quartus_map.exe(2131)megabytes used.
查看资源管理器系统内存使用了2.3gb 我用的是xp系统有3g的系统内存。请问这个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
应该是说你的FPGA的内存容量超过了,不是说你的电脑的。

网友:
应该是二楼说的那样吧

网友(2011-09-27):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编译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计算一下你所用的存储大概有多大,看看你选择的FPGA芯片片内RAM有多大,是不是超量了。解决办法:1. 重新修改程序,优化内存。2. 用片外存储。3.换FPGA

网友:
你用的内存超过FPGA上的最大RAM空间了。
改方案或者换大RAM的FPGA。

网友:
不要听楼上的瞎说。
是你的电脑的内存不够用。换个内存大一点的服务器编译试一下。
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