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Encounter Timing Analysis的问题

楼主(2010-03-29):
请教一个Timing Analysis时候出现的setup的violating 的错误,出现在in2reg中,部分报告如下:Path 1: VIOLATED Setup Check with Pin the_design/\Total_ctl_INST/xn_re_d_reg[9]
/CK
Endpoint:   the_design/\Total_ctl_INST/xn_re_d_reg[9] /D (^) checked with
leading edge of 'clkpad'
Beginpoint: xn_repad[9]                                  (^) triggered by
leading edge of 'clkpad'
Path Groups:  {inclkSrc2reg}
Other End Arrival Time          2.578
- Setup                         0.157
+ Phase Shift                   6.200
- Uncertainty                   0.200
= Required Time                 8.420
- Arrival Time                 10.677
= Slack Time                   -2.257
     Clock Rise Edge                      0.000
     + Input Delay                        1.000
     + Drive Adjustment                   8.904
     = Beginpoint Arrival Time            9.904
     Timing Path:
     +-----------------------------------------------------------------------------------------------------------+
     |                 Instance                                    |      Arc             |  Cell        |  Slew     | Delay  | Arrival | Required |
     |                                                                 |                       |                |             |           |  Time   |   Time   |
     |-------------------------------------------+---------------+---------+--------+-------+---------+----------|
     |                                                                 | xn_repad[9] ^ |                | 16.155   |          |   9.904 |    7.648 |
     | PAD13                                                      | PAD ^ -> C ^   | PIW         |  0.101    | 0.586 |  10.490 |    8.234 |
     | the_design/FE_OCPC4137_xn_re_9_           | A ^ -> Y ^       | BUFX1     |  0.190    | 0.186 |  10.676 |    8.420 |
     | the_design/\Total_ctl_INST/xn_re_d_reg[9] | D ^                  | DFFTRXL |  0.190     | 0.001 |  10.677 |    8.420 |
     +-----------------------------------------------------------------------------------------------------------+

观察报告发现在xn_repad[9] ^ 上有很大的slew和Arrival Time,我的sdc文件中设置了driving_cell以及input_delay(max为1,min为0)
我的问题是
1、sdc文件中是否应该有driving_cell以及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的设置,个人猜测应该是有的
2、为什么有这么大的slew和Arrival Time,如果是由于上面两项设置的原因,为什么DC是通过的,而且DC的时钟为5.4,Encounter的sdc文件中的始终修改成了6.2
谢谢~

网友:
+ Drive Adjustment                   8.904

看看是不是你的driving cell 设置的太小了

楼主:
恩,是太小了,就是想问一下,一般这个芯片的driving cell设置是多大?还有load一般是多大的?
这个和芯片使用的环境有关系吗?
谢谢啦~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sdc文件的生成,手册上说直接使用DC就可以,但是DC生成的是核的sdc文件,而后端需要添加PAD,是不是需要将sdc文件中相应的管脚改成PAD,这个时候driving_cell和load需要做什么修改吗?

网友:
没用过encouter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10-05-25):
我觉得sdc最好手写,DC 和PR工具都可以用,DC写出来的看起来不方便,太繁琐了。我以前用Astro,ICC 现在改用encounter,感觉不如ICC强大,好用。

请问slew和transition的具体区别是什么?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2019-07-02):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sdc最好手写,DC 和PR工具都可以用,DC写出来的看起来不方便,太繁琐了。我以前用Astro,ICC 现在改 ...

Slew is the rate of 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