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一个buffer的延时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0-03-29):
请教下各位大大们Buffer的延时是怎么算的?谢谢!

网友:
你应该问一个Cell的Delay怎么算。
在Lib,库中,Cell Delay有(input_trainsition,output_load)来决定的。
值主要通过查表来得到。如果表中没有你需要的值,可以通过一个公式大概的计算出来。

网友:
spice先仿出不同的case,然后写入lib中,供dc等timing analysis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2010-06-06):
小富人,太牛X了。顶你!

网友:
每个工艺库都定义有FO1 FO3模型 典型的延迟可以通过模型进行SPICE仿真得到 .lib给出不是所谓的单元延迟,只是一个查找表而已

网友(2011-01-05):
我也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