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中仿真LDO的PSRR?

楼主(2010-03-29):
PSRR应该是20lg(Av/Add)吗?Av是输出随输入的增益,Add是输出随Vdd的增益。
在Cadence中如何仿真?要分别仿真Av和Add曲线后再计算吗?
我看很多论文里的图是直接仿真出来的,纵坐标就是PSRR(dB),怎么仿真的啊?谢谢指教

网友:
输入电源上加一个AC SOURCE, 然后看输出电压的波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仿真出来的应该是Add吧,那Av呢?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仿真出来的应该是Add吧,那Av呢?谢谢指教
引用 楼主:

请问Add和Av分别代指什么

网友:
Dear All :
       If the PSRR is poor , How do you improve it ? Thanks

楼主:
Av是输出随输入的增益,Add是输出随Vdd的增益,
PSRR应该是20lg(Av/Add)吧

网友:
现在很多地方PSRR和PSR都搞混淆了.其实对LDO来说,看的是PSR而非PSRR,这在Rincon Mora写的关于LDO的书上有些到.所以仿LDO 的PSR就够了.也就是psr=1/Avin=vin/vout(小信号),对LDO,就是vdd/vout.所以可以直接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下去再查查

网友(2010-05-26):
LDO
中说的是PSR,而不是PSRR

网友:
如果是推广到普通的放大器(非差分的),比如推挽反相放大器怎么直接仿真PSRR,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具体看说法和定义了

网友:
求 rincon mora 关于ldo的书?~~~~~~~~~谢谢~~~~~~~~

网友(2010-06-25):
8楼正解

网友(2010-11-29):
恩,长见识啦!

网友C:
就是在LDO的输入电源加入AC源,看输出即可

网友(2011-01-30):
sine plus vdd,then sim

网友(2011-04-20):
8楼说的很对!
在古老的双极教材中介绍ldo的主要参数其实它不叫电源抑制比,人家就叫纹波抑制比。
表示ldo对输入端所引入的纹波电压的抑制能力,表达式20log(Vip-p/Vop-p),是输入/输出哈

网友:
在电源上加入交流小信号,然后作交流仿真,看输出端的幅频特性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1-06-25):
请问有没有人用tran仿真ldo的PSR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附件是MORA的关于LDO的那本书,PSR这个定义在Page203.

Analog IC Design with Low-Dropout Regulators (LDOs).pdf

MORA LDO

网友:
很好的讨论 谢谢附件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2011-09-08):
直接在VDD灌入ac訊號
然後看輸出即可

网友(2011-10-08):
    跟楼主一样的困惑,楼主现在 应该解决问题了吧,请求帮助!
上面有人说在vdd上加ac,直接看输出即可。此时输入端端口怎么设?vdd加的ac是1v可以吗? 交流仿真后看输出的20lg电压,得到的值应该是avdd,这样这个值应越小越好吧??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vdd上加ac信号,直流值不变,ac是1v就可以,20lg电压是负的DB值,越小越好

网友(2012-05-26):
在電源端給AC 信號
VDD VDD 0 DC VXX ac 1
.ac 100 10 10Meg
.probe vdb(Vout) 即可

网友:
LDO的PSRR全称就是"Power supply ripple rejection" 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电源纹波抑制率”。 率乃程度之意。要说抑制比也可以,毕竟它是比值【20log(Vout/Vdd) 】,只是注意与放大器中PSRR的区别即可。

网友:
LDO里的Vin就是你的power,所以直接PSR就OK

网友(2013-07-03):
现在很多地方PSRR和PSR都搞混淆了.其实对LDO来说,看的是PSR而非PSRR,这在Rincon Mora写的关于LDO的书上有些 ...
引用 网友B:

    正解,PSR和PSRR要搞清楚

网友:
教材中有这方面的介绍,可以参考的。

网友(2014-12-15):
vdd的dc给到电源电压 再加上1v的ac信号 ac仿真 直接看输出的db20

网友(2015-03-17):
学习了,刚好要用

网友(2015-07-01):
回复 网友G:

   m...........................

网友(2015-08-17):
非常棒的讨论!

网友(2015-11-12):
@25楼  多谢分享如此经典的资料

网友:
最近正在头痛psrr问题,需要学习,有好的相关文献没有?

网友:
psr与静态工作点也有关系,

网友(2016-04-19):
回复 楼主:

    Av是环路增益,Add是开环时候的电源增益,这个公式只适合在低频时候的PSR计算。

网友:
先下载了再说

网友(2016-06-04):
回复 网友H:

   你这个表达式有意思,从哪找到的???完了我也看下,谢了

网友(2016-12-06):
学习下,迷茫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LDO来说,一般只用测量LDO的PSR(Power supply rejection),而不需要测量其PSRR。所以,只是测量PSR的话,只需要在VDD上加上AC=1,然后看vout的ac就好。

网友(2017-02-15):
回复 网友I:

如果我想测的是LDO中的error amp的PSRR, 那两个输入端应该如何设置呢?error amp的PSRR会影响LDO的PSR吗?

网友(2017-12-07):
学习了,谢谢大牛们的解释!

网友:
Av是输出随输入的增益,Add是输出随Vdd的增益,
PSRR应该是20lg(Av/Add)

网友(2018-05-03):
非常经典的书

网友:
是直接仿真出来的

网友J(2021-11-17):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LDO的输入电源加入AC源,看输出即可

人家的定义是输入/输出。那如果直接在电源加入AC为1,看输出是得到是输出/输入

网友(2022-01-05):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附件是MORA的关于LDO的那本书,PSR这个定义在Page203.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3-11-14):
引用 网友J:
人家的定义是输入/输出。那如果直接在电源加入AC为1,看输出是得到是输出/输入

...

对啊我也纳闷呢终于有人跟我意见一样了,如果只看绝对值的话没太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