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ways结构里面的Count0_out[怎么自动变成敏感变量啊

楼主(2010-03-29):
always @(Result_en)
begin
if (Result_en == 1)
    Result <= Count0_out[15:0];
else
   Result <= Count0_out[31:16];
end

这样的话,Count0_out一有更新Result 就跟着变化。但是我也没有把Count0_out作为敏感变量,
实际上我希望result_en跳变一次(上升或者下降沿),result变化一次。

附:其他地方的always都是用的上升沿出发,敢问这会有影响嘛。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写?

网友:
这个写的是啥啊?在时序电路中推荐非阻塞,组合逻辑为阻塞

楼主:
改成阻塞式的,结果还是一样啊

always @(Result_en)
begin
if (Result_en == 1)
    Result = Count0_out[15:0];
else
   Result = Count0_out[31:16];
end

Count0_out一有更新Result 就跟着变化。

附:其他地方的always都是用的上升沿出发,敢问这会有影响嘛

楼主:
解决不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
Count0_out一有更新Result 就跟着变化。
这句话怎么解释?
你可以按照组合逻辑的写法,把两个输入都放到always里面

楼主:
是想对Count0_out进行采样保持。不希望result变的太快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见下面的代码。
always @(Result_en,Count0_out)
begin
if (Result_en == 1)
    Result = Count0_out[15:0];
else
   Result = Count0_out[31:16];
end

网友:
想采样保持的话,就得用时序电路了,你现在写的是组合逻辑是瞬时变化的,改成时序电路就OK了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Result <= 16'h0;
   else if (Result_en)
      Result <= Count0_out[15:0];
     else
        Result <= Count0_out[31:16];

楼主:
Count0_out变化的频率比较高,基本上和clk差不多。
这样的clk作为敏感变量的话,使得result的变化频率和clk一样,就起不到采样保持的作用了。

在result_en高电平时候,result还在不断变化

网友:
如果你仅仅是写个逻辑玩玩,想仿真一下,可以这么写:
always@(posedge a or negedge a)
begin
     if (a==1)    b = c[15:0]
     else           b = c[31:16]
end
但是如果你是想写一个真实的电路,那么你可能要从结构上重新考虑。

网友:
用synplify 综合一下 看看rtl图就明白了。在敏感信号表里没用用沿触发,综合出来的是个多路复用器。当然是不会保持的。

网友:
你这个可以采用计数器解决的嘛 计数周期为你采样的周期

网友: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Result_en_d1 <= 1'b0;
      else
        Result_en_d1 <= Result_en;
end

assign Result_en_pos = !Result_en_d1 && Result_en;
assign Result_en_neg = !Result_en && Result_en_d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flag <= 1'b0;
      else if (Result_en_pos)
             flag <= 1'b1;
       else if(Result_en_neg)
             flag <= 1'b0;
       else
             flag <= flag;
end

assign Result[15:0] = flag ? Count0_out[15:0] : Count0_out[31:16];

网友:
如果Result_en 变化频率很快.
就用下面的:
always @ (posedge Result_en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ount0_out_d1[15:0] <= 16'h0000;
      else
        Count0_out_d1[15:0] <= Count0_out[15:0] ;
end

assign Result[15:0] = Result_en ? Count0_out_d1[15:0] : Count0_out[31:16];

网友:
12楼正解!
组合逻辑如何实现“保持”?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Old_Result_en <= Result_en;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1'b1)   Result <= 0;
   else if((Old_Result_en==1'b0)&(Result_en==1'b1)) Result <= Count0_out[15:0];
   else if((Old_Result_en==1'b1)&(Result_en==1'b0)) Result <= Count0_out[31:16];
   else Result <= Result;
end

Am I righ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电路上考虑问题,verilog只是表现形式

楼主:
zerowel ,您是我的贵人啊!!非常感谢

你的第二段程序意思也是Count0_out变换太快的写法。

assign Result[15:0] = Result_en? Count0_out[15:0] : Count0_out[31:16];
和下面这个always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啊。
always @(Result_en)
begin
    if(Result_en == 1)
      Result = Count0_out_d1[15:0];
     else
      Result =Count0_out[31:16];

end
*/

楼主:
jerry365说的非常对,最好能够有verilog映射成电路。但是本人的电路知识不是很扎实。

网友:
想保持的话就要用时序电路了

网友:
可以尝试用always@*的方法解决。或者把count—out[31:0]各位用or敏感链表示出来!

网友:
zerowel ,您是我的贵人啊!!非常感谢

你的第二段程序意思也是Count0_out变换太快的写法。

assign Result[15:0] = Result_en? Count0_out[15:0] : Count0_out[31:16];
和下面这个always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啊。 ...
引用 网友A:

那两段代码尽管写法不一样,但是综合器综合过后的RTL线路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二选一的MUX,Result_en当选择线。

网友:
最好不这样写,这样子仿真与综合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综合会把所有条件当成敏感量,

网友:
以综合后的电路为准

网友:
建议使用上升沿或下降沿出发,这么理解,你的results_en相当于使能信号,高有效时,电路相当于是组合逻辑,会实时变化,低时起到保持的效果,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是这样,你采用下降沿触发不就满足要求了,在高变低的瞬间采样,一个周期的保持时间。。。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