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否直接将正弦波驱动一个需要LVCMOS电平输入的端口?

楼主(2010-03-29):
手头有一个时钟管理芯片的参考输入要LVCMOS方式电平的,但我的系统中只能提供一个正弦波的基准信号,几十MHz的吧这个问题不大,不知道能否用正弦波直接接到这个LVCMOS输入端口;如果不能,应该怎么转换下呢?该怎么解决呢?
看了网上转的一个老外文章http://www.ed-china.com/ART_8800 ... 002_TS_b447847f.HTM
这个有点乱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主要还是看slew rate的限制,如果slew rate过低,会引起时钟抖动,或者震荡

网友(2010-04-28):
basically, one high-frequency clock signal must be a sine wave. Thus if the HI-LO level is ok, I think it 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