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nux下的脚本看不懂

楼主(2010-03-29):
下面是一个脚本中一部分,想了解下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LANG=C
LC_ALL=C
export LANG LC_ALL
echo " Running  Test 1 - installation integrity check"
sum=`find ./ref ./lab* -follow | sort | cksum | awk '{print $1$2}'`
if [ "$sum" = "28178095071629" ]

网友(2012-10-31):
这个要去查一下那种正则表达,这个功能大概就是echo里面说的内容

网友(2012-12-02):
设置了两个变量LANG LC_ALL 其他的做了个判断,还不清楚是要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