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ynopsys DC的license时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0-03-29):
在ubuntu 9.10下安装synopsys dc2009.06,
生成的synopsys.dat已经用sssverify验证通过,但是在用lmgrd -c synopsys.dat命令启动license时,有如下结果:
22:22:58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22:22:58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22:22:58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22:22:58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2:22:58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2:22:58 (lmgrd) Can't open /usr/tmp/.flexlm/lmgrdl.1999, errno: 2
22:22:58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22:22:58 (lmgrd) Can't remove statfile /usr/tmp/.flexlm/lmgrdl.1999: errn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导致license无法启动,请高手帮忙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非常感谢!

网友:
自己建一个/usr/tmp/.flexlm,
还有那个 /usr/tmp/.flexlm/lmgrdl,没有就拷一个。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也是lic fail,后来启动了一个lmg什么来着,重新加载了下什么,就可以用dc和dv了。你去SCL/bin里看一下,有好几个类似lmg***可执行文件,运行下。有一阵子没碰了,忘了,不过本子上写的有。有时间给你查查。

网友:
换个系统,别用Ubantu,除非你是OS的高手!

网友:
缺什么文件就自己建文件,这样就没事了。最好换系统,虚拟机也可以

网友(2010-07-03):
回复 网友A:

i meet the same quesition in ubuntu , really the same question.
but i like ubuntu so much , so i wanna resolve the problem.

网友(2010-09-09):
It looks like that /usr/tmp doesn't exists or you haven't permissions to write.
In addition to general lmgrd lock file, snpslmd creates the lock files in /usr/tmp.

网友(2012-04-04):
将/usr/tmp/*文件夹下的文件删除试试

网友(2013-03-07):
dc_shell:未找到命令

有木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啊?

网友:
检查SCL端口是不是27000

网友(2014-01-21):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怎么检查scl的端口呢?

网友:
用lmdown先关闭license server再重启一次看看,有时候tcp无法打开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4-06-12):
是不是不是root权限,没有权限写入某些目录

网友:
哦 挖坟贴了 呵呵

网友(2015-07-12):
是的,楼主说的很多,首先自己建立一个那样的目录,然后将该目录权限设置为777.再次执行就可以了

网友(2016-10-04):
阿斯顿法国红酒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