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钟的奇数分频

楼主(2010-03-30):
通常都是通过两个不同倍数的对上升下降沿分别触发,然后叠加进行的奇数分频。我想问下,为什么不用一个信号做呢?比如说3分频,可以由上升下降沿触发,数到3就电平转换,也可以仿真得到正确结果,但好像都不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啊?是综合时会出现问题吗?

网友:
触发器要么上升沿触发,要么下降沿触发。上升下降沿都触发的还没见到。

楼主:
always@(clk)
不就是都触发了吗?

网友:
最基本的触发器。就是只能边沿触发。

网友:
在fpga中一般不在同一时钟的上下边沿中对同一寄存器赋值

网友:
这个东西就想智力题
可以用来考试
现实中很少这么整的
DCM ,PLL会解决这些问题的

楼主:
哦,是这样啊。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网友:
你要明白,你写的是电路,不是c语言。
回去看看数字电路里,寄存器的结构吧

网友:
看看基本的数字电子电路的书就知道了,基本的触发器不可能是双沿触发的。
你的代码可能能仿真对,可是没办法在真实的电路里面实现。

网友:
这是工艺决定的,目前还没有能双沿触发的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