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ndence 和modelsim的环境变量名相同,怎么改,急切

楼主(2010-03-30):
candence 和modelsim的环境变量名相同,两者的环境变量名都是
LM_LICENSE_FILE,怎么改,急切,请各位大虾指点,我先装的candence,后来再装的midesim se 6.0,之后的只能运行modelsim了

网友:
在变量值里面用分号隔开,应该就可以实现的,我以前用lattice的FPGA开发工具也是和modelsim拥有同样的变量,通过这个就能解决的。不知道你的变量值是不是两个都存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跟你的方法一样

网友:
当初是别人帮弄的,回头我帮你问问....

有消息了给你留言!

1# yimiqiba

网友:
灌水使我疯狂!!!

要下载150元的东西,不灌水有什么办法啊?
4# heimareed

网友:
你是windows的啊? Linux 是用 : 分开

网友(2010-10-12):
用分号就行了 windows下

网友(2012-03-27):
学习了,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2012-09-29):
貌似不行啊

网友(2013-03-27):
谢谢了,学习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解决就好

网友:
Mentor用MGLS_LICENSE_FILE

网友(2015-10-13):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是怎么解决能否详细说一下,我是先装的Candence16.6(已经破解),后来装的modelsim破解后发现candence不能用了,我的情况是cancence和modelsim都直接在C盘,只装Candenc饿环境变量里面并没有你说的LM_LICENSE_FILE这一项,装完modelsim确实才有了这一项,我装完candence再装modelsim后candence不能用了重新破解candence也不行,群里面有人说是因为我candence和modelsim都放在了C盘的缘故,他们说可以先装modelsim破解后再装cnadence(不在同一盘)然后再重新破解一次就可以,这个方法我暂时还没试因为这些软件都大装起来费时,你有自己的实际经历麻烦详细的指点一下,最好图文并茂,我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