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能仿真出振荡器输出频率随温度变化的曲线

楼主(2010-03-30):
如何能仿真出振荡器输出频率随温度变化的曲线。
小弟正在尝试做一个振荡器,但是不知道spectre如何能仿真出VCO输出频率随温度变化的曲线。

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设置温度变量,然后用parameter sweep看看可以不

楼主:
这样好像只能看到振荡波形随温度的变化,但是不直观啊。
有没有办法得到,频率为Y轴,温度为X轴的变化曲线啊

网友:
最直接的,在各温度做tran,measure freq,然后用spice-explorer打开measure的文件,就是曲线

网友(2012-04-26):
请问解决了吗?楼主,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用PSS仿,把tstab调长些,这样应该比tran来的更方便
可以直接出输出频率

网友:
用Calculator,在tran下选择振荡波形输出端,再用Frequency函数输出,最后进行稳定扫描就OK了。

网友:
自己写Script

网友:
7楼说的对

网友(2012-07-15):
pss里面选sweep就行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