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带有LVDS接口的单片机

楼主(2010-03-30):
请问各位听说过带有LVDS接口的单片机没呢?
需要用LVDS接口传输据,但是希望电路规模小一点,功耗低一点,
所以如果有本身就带有这个接口的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
没有吧,LVDS都是用来传高速数据的

网友(2010-05-17):
一般都是FPGA吧,或者加个tranceiver?不过你用LVDS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