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tive mixer and Passive mixer

楼主(2010-03-30):
大家好,小弟想请教几个mixer 的问题,
我的毕设是WLAN 802.11G Receiver, archetecture,选的是direct conversion.
1 glibert doulbe balanced 好些,还是passive mixer 好些,我对passive mixer 没什么太多经验。
2 因为是direct conversion, flicker noise is critical, 我想问下active mixer 比较好实现 低 corner frequncey,还是passive mixer好实现。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passive mixer 线性度好,但有loss;Gilbert active mixer 有增益,噪声线性度差些吧

网友:
没有什么好不好,结构太多了,看自己的具体情况吧,频率范围、噪声、线性要求

网友(2011-05-23):
passive mixer的好处可能就是线性度好,对于RF和LO端口两个输入信号都为大信号的话,可能passive mixer好理解些

网友:
of course the passive one, for passive mix, no DC current --> no flicker noise

网友:
当然是无源的,而且现在很多都采用25%duty cycl 的LO。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pylife,有试过用25% duty cycle的LO流片吗?

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实用,因为频率高的时候,产生25% duty cycle的LO需要额外耗电。虽然噪声能好一些,但是在整个通路可能不明显,还不如仔细去调一下匹配。

如果有哪位用这种技术流过片,欢迎交流!

网友(2011-06-22):
25%的LO一般在比较好的工艺下做,否则功耗确实是问题,但是采用25%的LO的线性度和噪声都要更好。至于通路的特性很多都很重要,输入匹配确实是影响NF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要做25% 占空比LO产生和驱动电路,怎么地也得接近10mA电流吧。(频率2G,IQ两路)

网友(2014-11-26):
用这个的公司多了去了....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你这啥工艺啊....0.18以上吧?

回复  copylife

我觉得要做25% 占空比LO产生和驱动电路,怎么地也得接近10mA电流吧。(频率2G,IQ两路) ...
引用 网友B:

网友(2020-03-31):
刚遇到mixer, 有没有资料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