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下载问题

楼主(2010-03-30):
ERROR:iMPACT:585-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aquates and dilivering the connect voltage
下载FPGA的时候遇到的错误,谁解决了指导下谢谢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以前做cpld时连了一根并口线,这次用串口做FPGA但并口线并没有拔下来,所以机器默认使用并口下载,拔掉后就没事了!

网友:
不用拔,在CABLE SETUP 处设置USB就可以了嘛

楼主:
对,后来才发现可以这么弄,我是新手,以后还要多向大家请教,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microblaze的软件程序如何编写,以前用c写过一些,但都是在电脑上运行,不涉及硬件,这次涉及硬件不知该怎么写,还请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
操作硬件有相应API

楼主:
运行Generate Libraries and BSPs时产生了以下错误,请问怎么回事?
C:\Xilinx\10.1\EDK\hw\XilinxProcessorIPLib\pcores\plb_v46_v1_03_a\data\plb_v4
   6_v2_1_0.mpd line 35 - PARAMETER C_PLBV46_NUM_SLAVES has value 0 which does
   not fall in the range (1:16), specified in M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