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威尔逊电流镜做负载的运放

楼主(2010-03-30):
请问如果运放采用三管威尔逊电流镜做负载,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这是个单级的运放,做BUFFER用。

网友:
没啥好处

网友:
right!!!!!!!!!!!!!!
引用 网友A:

good!!!

楼主:
如果单纯增大输出电阻,为什么不用共源共栅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威尔逊电流源的Rout是 gm*ro的平方
一般用cacode是因为他左边那个没有那个晶体管,会有沟道调制效应

但是对于你的电路来说,他向下看到电阻是gm*ro,所以说输出电阻不会增大

网友:
楼上的器件基础根基相当扎实啊

网友:
就是共源共栅结构,减少沟道长度调制的影响,Rout会平方增大。

网友:
比较赞同9楼说的

网友:
没有看懂

网友:
没有用,除了更复杂

网友:
7# sillier 威尔逊电流源的Rou不是t是 gm*ro的平方,呵呵

网友(2013-02-19):
电源抑制比更好。。

网友(2013-07-24):
差动输入转换成单端输出

网友(2013-08-24):
電路的輸出端是在左側  而不是右側  所以Rout不會增大

网友:
18楼 理解错了吧,电路的输出应该是右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在左邊沒錯  因為右邊只有一半的信號電流  右邊的電流鏡像加到左邊  左邊是完整的信號電流

网友:
單純從wilson電流鏡來說  信號的輸入是在左邊  但這種三管的wilson電流鏡結構只能用于Bipolar  如果是CMOS的話一般用四管的結構  因為三管結構中  信號輸入電流沒有通路給電流鏡管子的gate充電。

下圖是CMOS常用的wilson電流鏡結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威尔逊电流镜的输出是右边,左边的电压应该是基本固定的,保证左边上下电流一致,所以无法作为输出。
我仿真了一下,输出只能是右边,你也可以仿真看看。

网友:
19#好像把威尔逊电流镜放到电路里,就忘了左边是电流镜输入,而右边是电流镜输出。
如果换成最简单的电流镜,放大器输出应该在哪里呢?好像还应该在电流镜的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