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竞争冒险现象的好的作用

楼主(2010-03-30):
学习数电讲到,竞争冒险都是教我们如何去除。
可是在现实中,竞争冒险现象,有没有好的应用能?

楼主:
那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竞争冒险会产生不需要的信号毛刺,导致误操作,影响电路的稳定性,再说谁会无缘无故地去冒险?

网友:
如果是稳定的可控的就能用.

网友(2010-06-03):
不是太明白

网友:
用D触发器应该可以消除竞争冒险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