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难道是不加电源编程把240给烧坏了嘛?

楼主(2010-03-30):
240核心板在不加电源的情况下,直接用jtag编程,发现指示灯闪了一下,显示没有找到jtag,之后是再试着编程就再也没有找到jtag了。难道是不加电源编程把240给烧坏了嘛?

楼主:
静电到底有多大可能性把板子给烧坏。之前给板子供电的USB接口接在一台老电脑上,发现板子上有很大的静电啊。会不会先前就烧掉了。

楼主:
jtag接口的TCK(和芯片相连)和地之间导通,是不是说明芯片被击穿了。
另外问一下输出并驱动地是不是和地导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