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C中如何自动添加PORT TEXT

楼主(2010-03-30):
大家好,
请问ICC里如何自动添加IO PORT TEXT?Calibre LVS/xRC里面需要这些标识做验证。
Astro里可以通过以下的命令来添加TEXT:
dbAllowToAddPGIOText #t
dbAddIOText (geGetEditCell) "*" "*" 41 20

请问在ICC里面是怎样实现的?由于我现在的设计有200多个PORT,手动添加TEXT工作量太大了,而且版图一旦修改,又得重来...

谢谢大家!

楼主:
想出了一种方法:
把ICC输出的MW读入到Astro中,然后用上面的命令来自动加入text,再在Astro中输出stream,我已经成功试验过了,供大家参考!

网友(2010-05-27):
用TCL写个自动加label的脚本就ok了,何必转来转去的

网友:
ICC有create_text命令

网友(2011-02-23):
有 creat text的指令,根据Port的规律可以很快的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