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一个运放补偿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0-03-31):
最简单的一个2级运放,第一级是镜像电流负载的双输入单输出,第二级是共源放大器。未加补偿前phase margin=20度,加了米勒电容补偿后(无论是什么大小),phase margin反而小于0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一开始的主极点在第二级输出,加了电容使得第一级输出极点和第二级输出极点靠的很近。

解决办法一开始确保第一级输出就是主极点,这样加米勒补偿才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检查一下

网友:
同意2楼的.首先要确定每一级的极点位置,有针对性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