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TC89C51直接驱动2N7000小信号MOS不能开启

楼主(2010-03-31):
我在作寄生方式的DS18B20时,用2N7000作强上拉。栅极过10K电阻接P1.3脚,D极过43欧电阻接5伏电源。S接DS18B20的DQ线?但是发现这样不成功。不能上拉。2N7000不能导通?我看DATHSHEET上说开启电压在0.8--3V。我用10K和20K的电阻在G极分压得到2.1V .结果还是不能导通。请高手指点一下。这种小信号MOS为什么不能直接用IO驱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也遇到2N7000的驱动问题:
GATE驱动:AVR引脚,引脚方向配置为输出,高电平时输出5V
2n7000驱动对象:DC风扇,风扇一脚接12V,另外一脚接D极
现象:有时启动不了风扇,扇叶挣扎了几下,无法转动,G极电压5V,D极接近12V,S极接地
观点:这个跟风扇有关,这时风扇成了黑匣子,我成了黑瞎子,哈哈~
解决:G极通过100k(试过20k,照样出现以上现象,几率小点)电阻上拉至5V,MCU负责提供接地电平发挥关闭驱动的作用

疑惑:此现象看上去像MCU没法驱动2n7000,不知何原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