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上实现LVDS接口传输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3-31):
我使用的ALTERA的一款STRATIXIII芯片的中的LVDS接口,采用的CDR模式,输入时钟频率为105M,输入数据率为420Mbps,解串因子为4,理论上输出的rx_divfwdclk(CDR)时钟是不是应该就等于105M呢?
但是,我对rx_divfwdclk时钟测量下,结果没有105M(这个对我很重要,因为后面我要去帧头处理),比105M小,请问达人这是怎么回事?

注:数据(加了帧头)是从另外一块采用了CYCLONEII芯片的板子上传送过来的(通道7,解串因子4,输出数据速率420Mbps)。

网友:
直接在本板两口环回一下就知道硬件和本地时钟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你怎么对rx_divfwdclk进行时钟测量的?
确定结果准确?

楼主:
我是通过一个异步FIFO测试的。
有没有哪位高手实现过LVDS接口传输的?
帮帮忙,最好是多通道的,不胜感激。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实现过LVDS接口传输的?
帮帮忙,最好是多通道的,不胜感激。

网友(2011-12-02):
菜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