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DCM后逻辑出错!求救急急急

楼主(2010-03-31):
逻辑用来进行ADC采集,单模块调试完全正确,直接用40M晶振驱动无错;

然后仅仅例化DCM模块,并不使用倍频输出,仅仅使用DCM的40M输出做时钟,

这时候采集出错。

不知那位大侠遇到这种情况,请不吝赐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用晶振和用DCM出去的时钟,走线会不一样啊。这样就有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错误是什么也请提示出来。

网友:
外部时钟仅与DCM模块的时钟输入相连,而其他模块所用的时钟信号均从DCM的输出引入

网友:
DCM的Reset你怎么处理的

网友:
看了看好像我之前理解错了。你的意思是,原来模块用晶振进来的40M驱动内部模块没事,然后例化DCM用clk0_out或clkin_ibufg_out出来后就错了?那么请检查资源占用情况和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