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高手说下这个通用写时序怎么用verilog实现

楼主(2010-03-31):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0Z{U0VJ3K}1N]_MK0Q{RI[A.jpg
我这样写:
//通用写时序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Write_sq(clk,A_i,chsel_i,data_i,A,chsel,cs,IOW,data);
input  clk;
input [2:0] A_i;
input chsel_i;
input [7:0] data_i;
output  reg [2:0] A;
output  reg chsel,cs,IOW;
output  reg [7:0] data;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A<=A_i;
    #3   chsel<=chsel_i;
         cs<=0;
    #20  IOW<=0;
    #10  data<=data_i;
    #100 IOW<=1;
    #5   cs<=1;
         chsel<=~chsel;
    #30  IOW<=1;
end
endmodule
在综合时实现警告:Delay is ignored for synthesis.
听说#10是不可综合的,请问怎样实现可综合的延时或者其他?

网友:
如果你要综合,那没有别的办法,先找一个周期小于3ns的时钟吧

网友:
基本功太差,没有硬件概念。建议你买本VERILOG的书回来看看。

网友:
lz请先学好语法。。。。

网友:
这个确实要先找本语法书看下子把

网友:
lz以前是高单片机的吧?建议找点基础的资料看看。虽然verilog和c的语法接近。但是实质天差地别。

网友:
现在发现好多人转行做IC设计啊?IC设计这碗饭真的很好吃吗?

网友:
电路结构是硬件,程序里那些赋值什么的是应该出现在testbench里面的。硬件的延迟应该不是代码来控制,而是综合时候来实现。

网友:
楼主应该搞清楚可综合代码的概念

网友:
楼主写的是testbench

网友:
呃 建议还是从 电路基础学起吧 怎么可能综合出来一个完全按你要求演示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