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拉扎维书上mos电流方程的推导

楼主(2010-03-31):
书上P15,Id的推导,用的是Vgs,有的书用的是Vg,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用Vgs推导的话,对于Vs不为0的情况,很难理解推导原理

网友:
对于Vs不为0的情况,是不是要考虑Vbs,衬底偏置效应啊?

网友:
on razavi, the derivation is based on fig 2.10 and on that diagram, source is connected to ground

so...

网友:
支持楼上意见   Vs不为与衬底等电位会有衬偏效应

网友:
只有衬底接源端的时候才没有衬偏效应

楼主:
如果式2.4-2.8的推导式建立在Vs=0的情况下,在Vs不为0的时候,从器件内部来看,式2.4就有点牵强了,还可以这么推导吗?意思就是式2.8是在Vs=0的情况下推出来的,在Vs不为0的时候,只靠衬偏效应修正一下Vth,还能保证成立吗?
还有,由于Vs不为0而产生的衬偏效应和由于Vb不为0而产生的衬偏效应,两种情况下,Vth的计算相不相同的?

网友:
如果式2.4-2.8的推导式建立在Vs=0的情况下,在Vs不为0的时候,从器件内部来看,式2.4就有点牵强了,还可以这么推导吗?意思就是式2.8是在Vs=0的情况下推出来的,在Vs不为0的时候,只靠衬偏效应修正一下Vth,还能保证 ...
引用 网友A:

wow  你问得蛮详细的嘛  不错不错  人家爱因斯坦都说过 会问问题的人比会解决问题的人更厉害  先赞一个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得  对于图2.10的推导 图中的VSB=0 即vth=vtho  但这只是个参考状态
对于衬偏效应 我们只关注到VSB与之的关系(这是一个学物理 做过器件失效分析的TI工程师告诉我的  因为更深层的衬偏效应原理就很理论了 过于抽象  那个领域属于材料学家的工作范围  IC设计师可以不深究之 ) 所以无论  “Vs不为0而产生的衬偏效应和由于Vb不为0而产生的衬偏效应”  只要VSB出现了变化 那就得另算VTH  公式就是2.22

楼主:
多谢楼上的,看来再深究也没什么意义了,应该只要对器件有个直观了解就行了

网友:
没有问题的,作者有详细提到的,VG的时候,有单独提到VS的啊

网友(2012-10-10):
学习了 说的好

网友:
推导其实都是原理性的,告诉你电路是怎么回事,结果也只是大致估计,结果要想准确,所有参数都必须是当时条件下的及时值,也就是说,即使方程本身没错,拿一个VTH代进去,也很难算出精确结果。VSB只是影响VTH的众多因素里的一个而已。当然,楼主提问求实精神可嘉。

网友(2017-08-23):
感觉可以成立的。这条式子是在Vs=0的时候推导出来的,Vs>0时,相当于加了个偏置,不影响Vgs和Vds的值,只会影响Vth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