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提高Momentum的仿真速度。O(∩_∩)O谢谢

楼主(2010-03-31):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提高Momentum的仿真速度,并且减少仿真所需要的内存。O(∩_∩)O谢谢!

网友:
把不必要用微波仿真的地方设为RF仿真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我想在RF仿真时也能提高速度和节约内存。在substrate和mesh设置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或者在其他方面那些设置可以提高仿真的速度?

网友:
我也是觉得m仿真太慢了。一个很小的电路,它要计算几个小时。

楼主:
有同感,而且m的仿真结果还不是很准确

网友(2012-05-05):
减小Mesh数量,或者换更高版本的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