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跑軟體是使用vmware 跑linux ?

楼主(2010-03-31):
x86 cpu上如果要讓 windows XP & LINUX 使用 .
是使用 xp 灌 vmware +linux
還是反過來 linux 下使用 vmware 跑windows os?

好像還有一個colinux

那個效率會比較高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回头试试。我正好装了双系统。呵呵...

不过我在Win下装Ubuntu的貌似出问题了。右键经常弹东西。会卡死...

1# peterlin2010

楼主:
多數人說法是

vmware 穩  但是比 virtualbox慢

現在 pc 上使用 vmware 開 linux

有點想改 dual Boot 方式 ..

网友:
2G 内存,Linux 下 VMWARE 跑 XP ,哪里慢了?!

楼主:
但是vmware 很麻煩 所有file 都在vmx 內
如果要share 都使用 某目錄

以前好像有 win4linux
可以 直接 access 虛擬下的檔案
否則每次都要 copy 檔案  貼到某固定分享區

网友:
好象单独装linux 要很好,双系统的就是麻烦

网友(2010-07-11):
linux 下使用 vmware 跑windows os好一些。

网友(2010-08-23):
同意8楼,linux 下使用 vmware 跑windows os好一些。

网友:
使用vmware+linux会简单些,最好处理下共享文件夹

网友(2010-10-20):
我们是MAC系统下装VM.
双系统,使用OK!

网友:
真正想搞linux还是建议装双系统,vmware让你和内核有的距离。

网友(2011-02-08):
I'm using
Host OS: Windows XP
Guest OS: RHEL5

File sharing is not a problem for me since I have an NAS.

网友(2011-04-24):
我正好装了双系统

网友(2011-12-14):
受教啦,谢谢楼上的高手

网友(2012-05-26):
嗯嗯,目前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