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个问题不知哪位知道原因。

楼主(2010-03-31):
有个问题不知哪位知道原因。
我用atmega168的io口计数脉冲,用外部中断方式计数,用PD5口(T1/PCINT21)的话很容易就程序跑飞,用PC1(PCINT9)的话就一切正常
脉冲输入口一个接地,另一个接了上拉电阻和电容。外接的设备应该是类似干簧管,磁铁靠近后短路脉冲接口。
但如果用螺丝刀直接将脉冲接口短路的话又好像都能计数(PD5和PC1)

网友(2010-05-05):
不知道,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