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了一个mpc8641的bsp,怎样装到Tornado上?

楼主(2010-03-31):
我下了一个mpc8641的bsp,怎样装到Tornado上?我复制到C:\Tornado2.2\target\config里,在使用时,Tool里没有选项,怎么回事啊
谢谢了!

网友(2010-09-11):
你没有编译器

网友(2014-07-01):
你看下BSP包是什么版本的哦,VX6.6的话只能在workbench里面用了吧

网友(2014-10-26):
5.5有编译器,直接选604就好,bsp文件夹放到config目录下就好,建立工程时候选择相应的bsp文件夹就行,帅哥,能帮我下个bsp不?

网友(2016-10-10):
哥们你做powerpc的么 能加个qq么  我的279560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