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DC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0-03-31):
在DC中
set_input_delay  10 [all_inputs] -clock [get_clock CLK_S]
是对于所有的以CLK_S为时钟的触发器输入的约束,输入延时10ns。
以上是对于只有一个时钟的情况的约束,
但是,如果TOP层里有2个周期不一样的时钟,比如 CLK_A 和CLK_B

[all_inputs]  已经不能用了吧? 因为不是所有的输入信号时钟不一样了
请问应该怎么样用脚本约束?

楼主:
哈哈哈 大家看下

网友:
set_input_delay  10 [get_ports A] -clock [get_clock CLK_A];
set_input_delay  10 [get_ports B -clock [get_clock CLK_B];
红色处的A和B是相对于时钟CLK_A 和CLK_B
的输入。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如果你的tcl用的好点的话,很容易解决

网友:
set_input_delay  10 [get_ports A] -clock [get_clock CLK_A];
set_input_delay  10 [get_ports  B -clock [get_clock CLK_B];
红色处的A和B是相对于时钟CLK_A 和CLK_B
的输入。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正确的,2个时钟域之间有伪路径需要处理,约束

网友(2011-03-01):
set_clock_group -logically_exclusive

网友:
两个时钟之间如果有数据传递可以设置
set_false_path  from clk1 to clk2

set_false_path  from clk2 to clk1

语法不一定正确,好久不写TC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