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例化的RAM,怎么看里面的数据啊

楼主(2010-03-31):
我用IP核例化了一个RAM,往里面写了数据,怎么样来看有没有写进去呢

网友:
读出来啊。ram口应该读写功能都又吧。

网友:
可以读,也可以用MIF文件初始化,然后用8个灯显示也行啊,这是最基础的,不费资源

楼主:
1、读出来的话读到哪里去呢
2、我的ram有1k的数据怎么用led显示啊
请大家说的详细点,不知道quartus或者DE2的调试软件有没有这种功能可以直接点开看到ram里面的数据

网友:
读出来。用逻辑分析仪或者signatap看。

网友:
signatap抓出来看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上面的把方法都说了

lz选任意一种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