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PMOS的阈值电压要高于NMOS

楼主(2010-04-01):
下面是HSPICE仿真的代码

.opt scale=0.1u * Set lambda

mp drainp gatep Vdd Vdd pch l=2 w=20 ad=100 pd=20 as=100 ps=20
mn drainn gaten Gnd Gnd nch l=2 w=8 ad=40 pd=8 as=40 ps=8

仿真结果显示P管的阈值电压要高于N管,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
等待N人回答

网友:
我也一直想知道

网友:
你可以去看看RAZAVI的CMOS教材,里面有关于阈值电压的推导过程。由于阈值电压与MOS器件的氧化层电容,掺杂率等参数有很大关系,而PMOS与NMOS在这些参数上有些差异,故而导致了他们阈值电压绝对值大小不同的区别。

网友:
阈值电压和以下几个因素有关:栅电极材料类型,栅氧化层厚度,衬底掺杂浓度,栅氧化层层中的电荷密度等相关,一般工艺中N/P MOS的栅氧化层厚度tox都是相同的,栅电极材料类型也相同,栅氧化层层中的电荷密度也相同,但是衬底浓度却不一样,NMOS直接做在Psub外延P-epi上面,而PMOS 做在P-epi的NWELL上面,所以NWELL的杂志浓度比P-epi跟大一些,衬底浓度越大,对应MOS管的阈值电压也越大,所以一般PMOS的阈值电压都要比NMOS要更大一些。

网友:
学习了,感谢6#的解析

网友(2010-05-21):
我理解的是阈值电压与宽长比有关,宽长比越大阈值电压越大,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宽长比越大,RON越小,和阈值电压无必然联系

网友:
怎么能没有关系呢,短沟道器件的长度和阈值电压是有必然联系的

网友:
When Length of the channel is reduced, the threshold voltage will increase due to some of image charge coming from protuding source and drain rather supplied by gate. Thx.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2010-11-27):
器件细节没必要深究

网友:
又学到一点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沟道VT下降

网友(2011-01-13):
有收获啊

网友(2015-09-24):
6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