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的Silvaco TCAD的DevEdit不能用

楼主(2010-04-01):
我安装的Silvaco tcad(windows版本)中的DevEdit不能用,其他的能用,不知怎么回事?哪位高手能帮忙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win下的silvaco tcad中要调用devedit只能在deckbuild里面,没有可视化界面,只能编程。

楼主:
无论是快捷方式,还是deckbuild都进不去! 2# andyseanxiao

楼主:
上图是出问题的界面

网友:
看一下manual中的描述:
1.1: What is DevEdit
DEVEDIT is a device structure editor. It can be used to generate a new mesh on an existing structure
and can be used to create or modify a device. These devices can then be used by Silvaco 2-D and 3-D
simulators.  DEVEDIT can be used as a simulator under  DECKBUILD or through a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Note:  The GUI is not available on Windows.

网友(2011-08-09):
can anyone please tell me how to use devedit in windows?

网友:
任何人都可以请告诉我如何使用Windows devedit?

网友(2012-05-22):
可惜了~~~ 一些TCAD都這樣

网友(2012-09-18):
回复 楼主:

不知人还在论谈上吗?  有些DevEdit命令不能在Windows版下用,像refine.
另外,DevEdit可以1)加强收敛速度 2) 提高运算速度
Athena跑完后,注意一下Obtuse triangle 的数量。这种钝角三角形易造成不收敛或减慢速度。上述的DevEdit过程中,会将这种三角形重新建立网格,所以算是有效方法之一。

go athena
.....
struct  outf=abc.str

go devedit
将网格用1) 基本网格;2)参杂的梯度; 3) 细部画分 (第三种Linux版才支持) 重新建立网格。
参照其例子,命令就几行
base.mesh height=10.0 width=2.0
constr.mesh material.type=semiconductor max.angle=90 max.ratio=300 max.height=5 \
        max.width=1.5 min.height=0.005  min.width=0.003
imp.refine imp="NetDoping" sensitivity=0.4
imp.refine imp="Boron" sensitivity=0.6
imp.refine imp="Arsenic" sensitivity=0.5
imp.refine imp="Phosphorus" sensitivity=0.4
Mesh Mode=MeshBuild
# refine – likely work only in linux version
#refine mode=both x1=0.4 y1=0.22 x2=0.60 y2=0.26
structure outfile=abc_de.str

go atlas

网友:
是不是软件安装有问题啊

网友(2013-03-25):
你装的是win版吧 devedit只有在linux版下才能打开

网友(2019-03-15):
已经解决了吗?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你好 请问可以请教你一些有关silvaco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