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ma的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0-04-01):
大家好:
我弄了一个ip,挂到了plb总线上,另外想通过dma往ip里面的fifo写数据
没用过dma,问一个基础的问题,dma传输数据是通过plb总线传输还是直接把数据输出端连接到ip的数据输入端??
help~

网友:
通过plb总线传输

网友:
肯定是通过总线传输的了,DMA的意思就是绕过CPU,直接存取数据,而不用DMA,需要CPU来当搬运工,速度就慢了

网友:
是的,DMAC传输数据不需要用到CPU,可以直接把一个数据搬到另外一个数据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