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取SPEF文件求助

楼主(2010-04-01):
大家好:
请问下,在用Calibre xRC来提取SPEF文件时,设定了环境变量setenv PEX_FMT_SPEF_NAME_FILTER_MODE "X"及其他几个相关的变量后,但提取出来的spef文件仍然不是PRIMETIME格式(所有的单元命名都只剩数字了,没有了verilog中的U及Spice中的X),已经在RULE输出格式中选定了SPEF PRIMETIME了,请问大家如何保证Calibre提取的spef文件是PT的格式,谢谢,我的是calibre 2008版

Rule文件中的设定
PEX NETLIST DISTRIBUTED          "soc.pex.spef" SPEF PRIMETIME SOURCE

Csh下的环境变量及运行过程:

setenv PEX_FMT_SPEF_NAME_FILTER_MODE "X"
setenv PEX_FMT_SPF_LUMPED_MODEL_MODE NONE
setenv PEX_FMT_EXCLUDE_NET_FILTER ON
setenv PEX_FMT_SPF_INSTANCE_SECTION OFF
setenv PEX_FMT_SPEF_NAME_MAP ON
setenv FMT_VERILOG_FLOW ON
rm -rf ./svdb
calibre -lvs -hier -automatch -hcell hcell -spice soc.sp -nowait -64 -turbo 14 LVS | tee lvs.log
calibre -xrc -phdb -hcell hcell xRC_spef | tee phdb.log
calibre -xrc -pdb -rc -turbo 14 -xcell hcell -64 -nowait xRC_spef | tee pdb.log
calibre -xrc -fmt -all -64 -xcell hcell -nowait xRC_spef | tee fmt.log

01 Apr 2010 8:48   Help for generating SPEF file from Calibre xRC

以下是部分SPEF输出内容:

*CAP
0 *94034:68 5.49674e-05
1 *94034:66 3.45328e-05
2 *94034:62 5.6667e-05
3 *94034:60 0.000578644
4 *94034:59 2.99973e-05
5 *94034:55 3.16879e-05
6 *94034:53 0.000169384
7 *94034:44 3.06711e-05
8 *94034:23 8.20658e-05

*RES
17 *94034:62 *94034:68 6.4
18 *94034:72 *94034:60 1.91379
19 *94034:60 *94034:62 0.0195
20 *94034:59 *94034:68 0.144857
21 *94034:55 *94034:66 6.4
22 *94034:53 *94034:55 0.0195
23 *94034:52 *94034:59 0.0435808
24 *94034:52 *94034:53 0.426214
25 *94034:48 *94034:50 0.0344265

网友:
我也在使用calibre进行门级网表提取,但是一直没有生成spef文件,
提示的错误是“LVHEAP MEMENRY ALLOCATION FAILURE”,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2010-11-13):
我用calibre提取过spef,没有特别的设置,就是像提取spice netlist那样。但是提取之后一直没有用,没有办法判断是否正确是否可以用,设置太多了,不知道哪些是必需的设置。所以同楼主问!

网友:
StarRC吧,如果有的话。Calibre好难用

网友:
Calibre提取是要有foundary工艺文件支持的呢

网友:
如果能给PT做时序分析,那肯定需要门级结果的网表,楼主的抽取的spef应该是晶体管级,是没有办法在PT做分析,因为pt读入的是verilog门级网表,两个文件没办法联系起来,不知道你的calibre是否支持lef/def verilog的抽取。

网友(2011-01-11):
startRC 去抽取SPEF

网友(2011-12-24):
版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把,急需要啊!谢谢啊!

网友(2016-01-29):
非常好额问题!

网友(2019-06-05):
目前使用calibre抽取自动布局布线的参数,还没有成功呢?求大侠来指导

网友(2020-12-02):
试试改一下hell,不要写具体的cell name ,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