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HSPICE的时候出现的问题"no data in design"

楼主(2010-04-01):
我的电路simulate通过,但是看波形的,就出现这个问题:弹出一个“no data in design……”  求解决方法。

网友:
我想你應該是沒有下.probe or .plot 的指令吧...
你可以check 一下 範例

网友:
我以前好像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文件的存储路径有中文字符,改成英文就行了。
还有可能是2楼说的那样了。

网友(2010-12-04):
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3-04-16):
求解啊,我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