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TSPC D flip-flop的问题

楼主(2010-04-01):
TSPC D flip-flop能工作到多少频率啊,比如.13工艺的,还有TSPC在低频工作时会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还有个频率下限? 谢谢

网友:
2 stages of DFF, TSPC can't be faster than dynamic structure.

网友:
好帖,期望高人解答

网友:
3楼说错了吧,TSPC比静态的慢

网友:
TSPC速度快
6# bn0925

网友(2010-06-21):
有文章report说TSPC的二分频器能到5GHz,最低频率与漏电流和节点寄生电容有关,可通过仿真确定

网友(2016-07-04):
回复 楼主:

    divider logic style里边速度由快到慢为: injection locking, CML, TSPC, CMOS static,你这个工艺下,10GHz以下估计没啥问题,TSPC一般低至几十M也是没有问题。

网友(2017-10-22):
同问,上下拉管的问题

网友(2021-06-25):
实际测过5G轻轻松松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