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由1.5M reference CLK产生多相位输出

楼主(2010-04-02):
好。我需要简单的电路,非PLL,如果面积小也行。
延时单元误差恐怕太大。

楼主:
1.5MHz的用DLL做有什么困难 ?

网友:
带宽的选取:根据噪声要求选择合适的带宽
延时单元的设计:低功耗,低噪声
误锁的消除:防止相位锁定为n*2pi
还有什么?

ALV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