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板上的时钟如何选择

楼主(2010-04-02):
Quartus II7.2中,使用Assignmentins中的Pins Finder
Condition:
PinType
Value:CLOCK
会得到40个左右的时钟引脚,这些时钟引脚的属性如下:
其中GeneralFunction中的value取值有
Dedicated clk
Row I/O
Column I/O
我如果要使用其中的clk做为设计的时钟驱动,应该选什么样的clk

网友:
开发都很顺利!!!!!!!!!!!!1

楼主:
我用的是Stratix II EP2S180板上有40个时钟引脚,不知道该用哪一个作为输入clk

弱问一下指定Pins时,
只指定设计中的一部分管脚,
设计中的其他的管脚会被quartus默认分配吗?
还是说:
要指定管脚的话,设计中的所有输入何输出就都要指定相应的Pins?

网友:
俺认为是前者。

网友:
要参考datasheet的时钟网络介绍,配合你的设计需要来选择。如果是高速设计。还要考量你的引脚分配,pcb布局等情况来考量。
quartus 对你没有指定的引脚会自动分配。

网友:
有全局时钟引脚,板上时钟接在这个管脚上。没有用到的管脚要设置为输入高阻,减小功率损耗。。

网友(2011-01-20):
在网上下对应开发板的datasheet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