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无线鼠标应用选取Boost IC的问题

楼主(2010-04-02):
想做单节AA电池驱动的无线鼠标,需要用到Boost芯片,发现电源方案有两种。
一种是采用PFM的,最高频率300kHz,内部仅集成Nch MOS的boost芯片,外面使用
肖特基二极管;
还有种是采用PWM的,最高频率1.2MHz,但是内部集成了Nch和Pch的Boost芯片。

请问各位大大, PFM的EMI要比PWM的好吗?同步的芯片成本要比非同步的低,可是
为什么还会有人用非同步的呢?对于无线鼠标,那种方案比较好呢,原因是什么?

网友:
主要看你正常工作的时候哪个效率更高。另外EMI也是个问题,pfm的EMI没什么规律,主要和你的负载有关。
而pwm就主要集中在开关频率的整数倍上面。所以你无线传输的频率要考虑是不是会被干扰。pwm也需要选pwm和pfm自适应的。pwm待机轻载时效率很差。

楼主:
好几天没来了,谢谢bluemaster的答复。

"pwm就主要集中在开关频率的整数倍上面"    这个是指EMI吗?怎么理解,不太明白。
PWM待机效率比PFM差这个同意。但是成本上PWM的比PFM的要省一个二极管啊,莫非成本在这里不如效率和EMI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