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your_library.db这东西老是找不到呢?

楼主(2010-04-02):
用着就出了这个错误。。。一个库不存在???

网友:
不明白,这个库有什么用!
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这个库呢,是DC启动时执行的默认脚本里写的这个名称,意思是在这个地方要设置你的库。而不是有“your library.db”这个库。删掉就行了!

网友:
换成你自己的库

网友:
是需要更改这个库的,这只是一个例子罢了

网友:
自己换一个就ok

网友:
可以在你dc的启动目录下的.synopsys_dc.setup文件里把你的库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