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简单电路分析问题。。。急啊!

楼主(2010-04-02):
求助一个简单电路分析问题。。。

只用独立源或可控源,电阻,电容,电感或变压器, 什么电路具有如下端口电压电流。

电压: exp(-t)*u(t)
电流: u(t)

多谢。。。。。。

网友:
RC组成的积分电路可以的吧

网友:
电压衰减成0,电流跟随电压变化,RC也不行啊

网友:
电路分析课程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说不

网友:
电路的知识我都还掉了

网友:
一个电容通过一个开关对电阻放电,电阻电容的积t=RC=1,那么电压的关系式:u(t)*exp(-t),电流关系是:【u(t)/R】*exp(-t),